[拍摄] 我们公司机器视觉设备上用的CCD元件

楼主(2022-09-09):
我们公司机器视觉设备上用的CCD元件

上面有一个橡胶盖子

打开盖子,可以看到里面的CCD元件,CCD尺寸没有量。大概就那么大吧~

不知道老板多少钱买的,放这里都落了一层灰了

网友:
光电转换元件。

网友A:
电子目镜,这个不算便宜根据分辨率1k到几k都有,用不上可以倒贴200包邮给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目镜,这个不算便宜根据分辨率1k到几k都有,用不上可以倒贴200包邮给我 ...

这玩意软件比硬件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软件比硬件贵

软件都是随机赠送的,就一个采集软件,很多只要主控方案一样都能通用,早期模拟的随便配个采集卡就能用,本身硬件其实成本也不高只是工业用途售价才虚高,马宝上一个三目显微镜的电子目镜都好几k,其实动手能力强都可以自己用个ccd去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目镜,这个不算便宜根据分辨率1k到几k都有,用不上可以倒贴200包邮给我 ...

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东西,我只是一个技术员。做不了主。

网友:
没看到6到60毫米镜头大接口,原来是电子目镜模组,自带红外截止片。我买的好几个运动相机,换镜头后偏色,才知道感光片不带红外截止,只能小心翼翼加装,解决白天偏色问题。全志v3感光片自带红外截止,可惜画质音质太差,换存储卡强制格式化,容易漏录。

网友:
尼康最后一个CCD是D80吧

网友:
能接到手机上用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