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USB TYPE-C PD3.0/3.1 诱骗触发器解决方案(TUSB422+MCU)

楼主(2022-09-09):
  • 使用TI公司的TUSB422+MCU,代码仅几KB。
  • 轻松实现触发 USB TYPE-C PD3.0/PD3.1~ 充电头输出 各种电压。
  • 输出电压支持5V - 48V。电流0-6A等不同规格。

补充内容 (2022-9-12 14:25):
既然发了原理图,又发了代码,肯定不是来卖模块的,纯属开放设计资料供大家学习的。
qrut自己做不来,思维有点混乱,大家甭理

网友A:
iar环境mcu应该stm8s103f3p6硬件i2c通讯,外围确实够简单,不过TUSB422这款c口控制器应该只支持pd3.0吧?webu2应该用的就这款控制器,只支持pd3.0 100w ,20v5a,手册里也写明100w。另如果支持pd3.1为何原理图用了一颗7333做降压,7333耐压只30v吧,如何支持48v输出?

网友:
这东西好小一个 普通人焊不了

楼主:
细节删了,差点被诱骗出更多设计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环境mcu应该stm8s103f3p6硬件i2c通讯,外围确实够简单,不过TUSB422这款c口控制器应该只支持pd3.0吧?we ...

没什么应不应该,用IO口只是正好做板方便。
触发器来说,PD3.1在PD3.0基础上扩了一些EPR,物理BMC收发一样。
7333位置用大于48V稳压器即可,很多型号可以替换。
其他公司用的不清楚,TUSB422是BGA的,非QFN,应该用的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什么应不应该,用IO口只是正好做板方便。
触发器来说,PD3.1在PD3.0基础上扩了一些EPR,物理BMC收发一 ...

能否上一张你这个诱骗器触发epr 48v 的截图?另外6a的电流是怎么回事,pd协议最大5a,3.1epr 也只最大48v@5a 240w,avs也同样5a,请问贵厂是如何突破pd协议最大5a限制的?

楼主:
目前市面140W充电头居多, 一般的头是28V 5A(实际能输出5.1A,5.2A等),类似PDO段,EPR报文协议都一样了。
协议是协议,真正到每个芯片里的又是另一回事。很多厂商在PD3.0里报文也有差异,完全按标准协议根本诱骗不出来电压。另外USB A口非标已经支持到8A了,原本规格才1.5A。
更多细节,你需要的话,可以发邮件咨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市面140W充电头居多, 一般的头是28V 5A(实际能输出5.1A,5.2A等),类似PDO段,EPR报文协议都一样了。 ...

贵厂做诱骗器都不测试一下就拿出来卖吗?您帖子里介绍写明了输出电压支持5-48v 电流0-6a  ,而pd3.1协议最大也只支持48v 5a,你这样标6a是不是夸大或误导呢?标准就是5a 余量是余量那个所有充电头都有的,不能拿来当标称最大电流去写(因为不同充电头余量也不同),因为你是写在了输出电压电流里面了,多1a对于48v就是一下多了48w功率,你可以写诱骗器接口最大通过电流6a,而不能写输出支持48v 6a,这样会误导别人你的诱骗器可以诱骗6a输出,而这个电流标准pd充电头pdo报文里没有支持的。魔改的头子用你这个诱骗器也不能直接诱骗的,因为非标准pd,例如小米,那个属于私有协议。还有帖子明确提到支持pd3.1 但是原理图用的type c控制器本身确不支持,ldo也用7333最高也是30v(实物很模糊看不清,但大概率模糊着看用的也是7333),那这样的原理图发上来也是有误导作用。你解释说3.1支持写在了单片机里,ldo可以换,那您换个ldo诱骗一下48v 看一下,也没看到您截图上来,所以我对贵厂的诱骗器是否真能支持pd3.1诱骗存疑,如果贵厂确实做到了不依靠前端c口控制芯片有限功能通过mcu软件编程实现了pd3.1增补支持,可展示一下成果来佐证一下主贴所说确实支持pd3.1,坛友和我也开开眼向您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节删了,差点被诱骗出更多设计资料

之前您这条回复还真没看到有啥高科技的设计资料在里面,就大概解释了一句3.1支持在mcu里,也没看到您截图证明真的支持3.1与否,pd协议都是公开资料,就贵厂这个小发明还真难让人提的起兴趣去诱骗点儿什么,同类方案现成芯片很多,只是希望贵厂说到做到,支持就是支持,放几张测试截图,这个不算诱骗您设计资料了吧?大姑娘长的漂亮也得见人啊到时我给您点赞加分~

楼主:
你在这里说啦一堆,也没看你发点有用的东西上来。我这啥代码,原理图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厂做诱骗器都不测试一下就拿出来卖吗?您帖子里介绍写明了输出电压支持5-48v 电流0-6a  ,而pd3.1协议 ...

哈哈,懒得理你,套资料的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厂做诱骗器都不测试一下就拿出来卖吗?您帖子里介绍写明了输出电压支持5-48v 电流0-6a  ,而pd3.1协议 ...

再说一句,目前市场的PD3.1充电头并不是都输出48V。
目前阶段,充电头基本输出都是28V 5A。所以30V的7333暂时够用。

楼主:
以前,绿X公司的充电头,用WR芯片,我们照样能诱骗出来,甭说小米充电头了。
这种PD,QC,SFP等协议又不复杂,波特率又这么低。你说的同类芯片,那你说说哪些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上一张你这个诱骗器触发epr 48v 的截图?另外6a的电流是怎么回事,pd协议最大5a,3.1epr 也只最大48v ...

触发(诱骗)器的基本道理是要充电头支持啊,充电头支持多大就只能诱骗多大。
source端广播的PDO报文可以修改的,同样,EPR报文也可以修改。

网友:
哈哈 别人对你的忽悠提出质疑你就说骗你的资料,让你演示一下你的小发明的真实性你就犹抱琵琶半遮面胡说八道各种瞎扯,直到最后撒泼打滚胡搅蛮缠,你这种计量忽悠一下小白还可以,在我这里不灵 你就像马宝那些卖节电器的一样,忽悠第十八代高科技节电器,节能百分之1000,怎么怎么样,然后有人问你说的这么好你演示一下给我看看,你不乐意了,这哪能试啊,我告诉你行它就行,别人说 光嘴把式不行啊,你得证明一下有用我才能买啊,你目露凶光质问别人,你想干啥?你是想砸我场子还是想套我商业机密?那人一脸懵逼,wc 我就想看看倒底管不管用你就要提刀杀人啊!然后你就癫狂了,你牛逼你怎么不做一个20代的,和我过不去干啥?然后又一通巴拉巴拉胡搅蛮,别人再次wc了,你是卖家啊,咋让消费者出个20代呢!哈哈还是不难为你了,祝你的诱骗器大卖

楼主:
既然发了原理图,又发了代码,肯定不是来卖模块的,纯属开放设计资料供大家学习的。

你说了一堆,还是一大段语句不通的长文字,可里面一点技术知识也没有!还真撒泼胡搅了哦。

楼主:
不做触发器,可以不研究PD协议栈,直接套用PD芯片,修改pIN脚即可。

楼主:
技术交流,需要资料的朋友请发邮件至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