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维修东莞博太克电子71.4V10A大功率锂电池充电器BTK-800-A

楼主(2022-09-09):
外卖小哥的两个充电器,都炸了,自己拆散鼓捣一顿没修好,最后落到我手里。给我的时候已经是散架了,两台,一台是谐振线圈炸了,另一台次级电流采样电阻炸了。

10A大电流,输入功率超过800W,外卖锂电池专用哈哈

板子背面是有三防漆的,谐振电源芯片,不是常见的UC3842之流,有单片机,双运放和四运放,三光耦,配置还不错

正面大电容,大变压器和谐振电感

两个暴力风扇并联,输入有安规和保险,但是没有输入继电器

烧烂的谐振电感,应该是震动摔烂之后打火

拆下大电容,保险是好的,但是两个大mos管都挂了

MOS管到谐振电感的铜箔炸飞了,板子也碳化了,不用说,电源芯片也挂了,这个机器我判死刑

谐振电源芯片,ST的L6599,L6599 是一个双端输出的控制器。它专为谐振半桥拓朴设计,提供两个 50%的互补的占 空比。高边开关和低边开关输出相位差 180°,输出电压的调节用调制工作频率来得到。

LM2904双运放和LM324四运放,前者正负15V供电,用来放大毫欧电阻的电流采样信号

牺牲的双管,大电流货

板子基本上被拆干净了,用来跑线路,没有图纸维修难啊

拆下来的所有管子,两颗高压MOS管,两颗次级整流管,两颗输出控制低压MOS管,

全力维修第二台,取样电阻烧烂的那台,把第一台的取样电阻移植过来,补上被炸飞的铜箔,不要多想,上电依旧没有反应

光耦正常,附近的电阻电容也都正常,根据电路图,这个光耦是用来检测电池接入,单片机控制输出mos管打开的

两颗输出MOS管挂了一颗,保险起见,两颗一起换掉,需要先拆掉次级电容,

艰难抠胶,通孔,拆螺丝,拆MOS管,省略500字。。。。。。。。。。。。。

换下来的故障mos管,从第一台机器拆了两个顺利换上

有颗电压微调电阻,两个插座是接风扇的,第三个插座没研究是干啥的,有点像485通讯接口

干了两个晚上,插电就是没有反应,电源打嗝,启动不起来,
次级电源电压在0-5V波动,只好各种打对地阻值,原来是LM2904击穿,导致辅助电源过载保护,拆掉之后顺利亮灯,但是闪烁,根据提示是未接入电池或故障。
以为修好了,拿电池试机,依旧没反应。
检查71.4V电压波动,还在打嗝,但是输出没有短路,最后查到LM2904外围基准击穿,铲掉之后不打嗝了,替换之后顺利稳定输出71.4V,接入电池欢快的充电起来。

经过三个晚上忙活,两个故障充电器合并修成一个好的,总结下来,A充电器炸高压部分,B充电器炸低压部分,经过艰难的拆件,跑电路,替换故障元件,各种打阻值,碰运气赚了100块辛苦费。。。。。。。。。。。。。。好像时薪有点低啊

网友A:
可以赚外快了,不错,赚够500块就去大保健一下犒劳一下自己

网友B:
如果只有一台不好修啊

网友C:
72个钟100,1个钟1块多,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赚外快了,不错,赚够500块就去大保健一下犒劳一下自己

买了只酱鸭45¥,基围虾25¥,还剩30¥,大保健没意思,不如吃进肚子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72个钟100,1个钟1块多,亏了

才两个晚上,哪来72?。。。。。。大功率充电,容易充坏铅酸电池,锂电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个钟100,1个钟1块多,亏了

总共花了七个小时

网友D:
llc谐振电源比较复杂,修起来肯定比较费劲,好在两台没烧同一侧,不然拆机都没地方拆,100元维修费不高,要我最少200,哪怕就换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学习了~

还好两台能凑一台,不然还得买件

网友F:
要求维尼老板把酱鸭分一半给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lc谐振电源比较复杂,修起来肯定比较费劲,好在两台没烧同一侧,不然拆机都没地方拆,100元维修费不高,要 ...

看明白了,包邮倒贴那200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明白了,包邮倒贴那200就是这么来的

嘿嘿技术不能掉价你可以选择100买个新的,但是如果恋旧就得200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llc谐振电源比较复杂,修起来肯定比较费劲,好在两台没烧同一侧,不然拆机都没地方拆,100元维修费不高,要 ...

200块大神哈哈,起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求维尼老板把酱鸭分一半给我

已经进肚了哈哈哈哈,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一台不好修啊

还真是,都是冷门元件

网友:
修好不容易,一百大洋吃了最划算

鸭45¥,虾25¥,还剩30¥买瓶酒

网友:
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确实有点伤脑筋!

网友:
技术不能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