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清华同方主机搭配E31260L 有点失望。。。。

楼主(2022-09-09):
H61 清华同方 主机  升级1260L  8核心处理器,2X4 DDR3 内存,安装ESXI 6.7虚拟机 速度不是很理想,2块 500G老硬盘,是不是要搭配固态,速度才快?

网友:
换固态肯定有好处  如果感觉提升不大的话 换CPU吧 换高频的

网友:
这是低功耗性价比机  不是性能机

网友:
这cpu你要什么性能??? 换个固态会好点

网友:
怎么才算快呢

网友:
ESXI硬盘性能一直是个问题,好像要直通硬盘才能达到硬盘的速度,换过SSD也一样慢很多,自己搜直通教程吧

网友:
如果是指启动速度的话,换固态硬盘效果很好。如果是软件运行速度,那就得具体分析了,短板在何处,是CPU、内存还是硬盘?

网友:
i7级cpu就这样 你想好快

网友:
SATAⅡ啊,换了固态也提升不了多少

网友:
换个固态会好点

网友:
这CPU用来下载、看网剧,或者做文件服务器,长时间开机,比较省电。
换SSD确实能加快启动速度,但H61只有SATA2,性能被限止了。

网友:
换个固态,速度起飞

网友(2023-01-16):
十几年前的硬件你要求它有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
需要性能就选其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