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LCD电子钟如何加背光?

楼主(2022-09-09):
看中了一个电子钟够大,够薄,上纽扣电池,可惜没有背光,这对我这种需要在晚上随时看时间的人来说简直不能忍。
哪位高手有解决方法?

我暂时想到一个:
在液晶板后面贴一块薄的亚克力,打成磨砂面,侧面加两颗LED灯,外接电源,不知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这个要有个背光板的,有东西搞很容易,但是很难找到那么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有个背光板的,有东西搞很容易,但是很难找到那么合适的

没有背光板,只能自制一块

网友B:
淘宝上用签到红包撸点0402、0603、0805的贴片灯珠,发过来的LED非常小,感觉和这型号上的数字对不上,不过评论区里大家都是收到这样的货,0元撸的,也就不计较了。
用根漆包线焊个LED,直接照液晶屏边沿,看看能不能看见上面的数字。我感觉应该能看见,20多年前,德生收音机就是这么干的,那时还是用的3mm的LED灯珠,不像现在1mm左右的贴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71-1-1.html或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5036-1-1. ...

看样子换下来的智能手机旧屏也要保留啊,方便切均光膜。。。
这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换下来的智能手机旧屏也要保留啊,方便切均光膜。。。
这手艺不错。。。 ...

嗯 其实这个就是用的成品背光模组改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68581  就是必须有相对合适的~

网友:
看看电纸书灯,能不能模仿或参考一下

网友E:
纽扣电池加背光不太合适,除非改锂或者外接……

网友:
看这钟很大,在背面贴一手机锂电,加一贴片发光管直接照液晶屏边沿,加一控制发光管亮屏时间的电路以省电

网友:
这个LCD钟很漂亮,如果改背光就需要改电源,那么颜值就要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71-1-1.html或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5036-1-1. ...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用签到红包撸点0402、0603、0805的贴片灯珠,发过来的LED非常小,感觉和这型号上的数字对不上,不过 ...

撸回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换下来的智能手机旧屏也要保留啊,方便切均光膜。。。
这手艺不错。。。 ...

是啊,刚扔掉一个老小米智能机

网友:
切个亚克力当导光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纽扣电池加背光不太合适,除非改锂或者外接……

其实现在的LED,不到1毫安的电流,就很亮了

网友:
撸个点阵屏或者超大数码管的吧

网友:
就算加上了灯,怎么控制它的开关呢?总不能一直亮着吧?看着像纽扣电池。

网友:
现在导光板都不用亚克力板了,直接就两张白色膜,去拆个报废电视屏和电脑显示屏,里面两张膜够大,要多大剪多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