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戴尔显示器电源,会突然没输出

楼主(2022-09-09):
一个 Dell 显示器,开机正常显示,几分钟到一小时不等后,会突然黑屏,按开关键没反应。
必须把电源插头拔了重插,才能重新正常一会。

量了一下输出电压,亮屏的时候输出正常。自动熄屏后,完全没有输出。

高压部分量到主滤波电容那里,一直是 278V 是正常的。

换了主电容和它旁边的两个小二极管 D601 D602,没有改善。

其他零件目测也没啥问题,不会搞了。
大神们帮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LED的?可能是灯管老化导致LED驱动保护断电
不好意思,漏看图了,明明是LCD的

不过还是有可能是背光驱动保护,你可以试试把两个灯管都拔了开机测试下会不会死机,没背光可以用手电筒照

网友:
全部补焊一遍再说

网友:
灯光的竟然还有hdmi,

网友:
参观一下,看垫纸是搞印刷的呀

网友:
慢慢排查试试看

网友B:
在黑屏期间检测电源板和主板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电源保护,容易出故障的部位背灯部分比较常见,正如2楼所说。

网友C: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保护了,也可能是电源不行了

网友:
哪里保护了

网友:
低压滤波电解电容全换试试,估计有惊喜

网友:
压滤波电解电容全换试试,估计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短路不会吧,可以开一会儿的。什么零件热了就黑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黑屏期间检测电源板和主板

黑屏期间电源板无输出,主板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可能是灯管老化导致LED驱动保护断电
不好意思,漏看图了,明明是LCD的

测了一下背光灯电压12V,会是灯管还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背光灯电压12V,会是灯管还LED?

有高压包明显是LCD的啊

网友:
大概率是灯条原因,拔掉CN801和CN802高压线,再测试,用强光手电贴近照屏幕是否有字符

网友D:
多半问题是背光电路高压部分漏电,常见变压器跳火,灯管老化,pcb走线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半问题是背光电路高压部分漏电,常见变压器跳火,灯管老化,pcb走线污染 ...

换灯条会不会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