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瑟了一段时间,终于遇到 “鬼” 了!后胎扎破、尾架断裂...改造更换

楼主(2022-09-09):
得瑟了一段时间,终于碰到 “鬼” 了!
祸不单行!轮胎扎破了,后尾架也断了

淘宝购买内胎、换内胎.......

淘宝购买后尾架、切割钻孔改造、更换后尾架.......

我电动车后尾架的孔距 三边都是14.5厘米(等边三角形),搜遍淘宝都没这个孔距尺寸的,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款孔距最接近的下单购买,然后简单改造。

网友A:
你这是真空胎啊,改内胎没加内衬垫圈??然后这种小钉子,如果你跑不快的,一瓶补胎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真空胎啊,改内胎没加内衬垫圈??然后这种小钉子,如果你跑不快的,一瓶补胎液就好了。 ...

轮毂钢圈是安装真空胎的,但是厂家是装的内外胎。
我一直用内外胎,上面照片里是换内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