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猫拨号不成功,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啊

楼主(2022-09-09):
试了很多次,宽带拨号都没有成功

网友A:
猫设置loid逻辑id,有些还有密码,有些还需要改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设置loid逻辑id,有些还有密码,有些还需要改mac地址

密码错误是不是没法注册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密码错误是不是没法注册成功?

肯定的,相关验证有一个不对都无法拨号,先将原猫资料导出,或者让电信给你注册第三方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的,相关验证有一个不对都无法拨号,先将原猫资料导出,或者让电信给你注册第三方猫 ...

注册状态O5,是不是表示注册成功了呢

网友:
只要是同一协议的

比如 EPON 或者GPON

到光猫里  把注册码 或者叫逻辑ID (loid)  填上去
然后到网络那里 设置下vlan id   就可以了

以上如果你不改  再怎么折腾也是徒劳.
我试验过多次  移动 联通 电信   ,即使不改地区,照样可以使用, 因为现在局端设备 OLD 基本就是华为和中兴  所以光猫大部分可以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册状态O5,是不是表示注册成功了呢

只能说明光纤没断而已,又没说允许让你上网了

网友:
原光猫的数据没有完全复制过来。应该是注册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明光纤没断而已,又没说允许让你上网了

loid错误的话,状态是O2,O5不是算认证成功么

网友B:
我记得要在新猫里填一个什么,服务商才会下发配置到新猫

网友:
说得通俗一点!猫和宽带是绑定的~,你想自己更换猫需要进行非常多解绑~绑定的操作,不懂的弄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要在新猫里填一个什么,服务商才会下发配置到新猫

你说的是loid和vlan吧

网友:
错误651说明你的猫到base(或者是radius,具体的记不清了)通信不通,猫和olt数据不配套,

网友:
光猫必须LOID注册的

网友:
1、Initial-state(O1)
当onu上电后就处于该状态,即LOS/LOF状态
2、Standby-state(O2)
当onu收到一个downstream traffic时即进入O2状态。
当onu收到Upstream_Overhead message类型的数据包时,会配置一些相应的选项,包括delimiter value, power level mode, andpre-assigned equalization delay
3、Serial-Number-state(O3)
当进入O3后,olt会向onu发送Serial_Number 请求,然后onu会将自己的SN+Passwd回复给olt,olt认证通过后,就会通过Assign_ONU-ID消息向onu发送一个onuID,当onu收到ONUID后,就进入了O4状态
4、Ranging-state(O4)
测距状态,逻辑测距阶段,当接收到olt发送的回复后,即进入O5
5、Operation-state(05)
进入该状态后,则onu可以直接发送上行数据和ploam消息
6、POPUP-state(O6)
当检测到光信号丢失后,即进入该状态,然后转入O1状态
7、Emergency-Stop-state(O7)
当onu收到Disable_Serial_Number消息后,即进入该状态,然后转入O2状态。

从上表可知设备应该是已经注册成功了,但是楼主给了光猫状态的一个截图和一个外部拨号错误的截图这样很难判断问题啊,新建光猫的PPPoe通道,然后看看后台日志查询错误原因。

网友:
数据没复制到位

网友(2022-10-15):
有的地方光猫绑定产品库估计

网友(2022-12-15):
感觉你这是VLAN没有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