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个西湖的电子琴

楼主(2022-09-09):
废品站30来的,西湖HDB1000,网上没找着这个型号,拆开看看做工怎么样,顺便清理下触点。
看起来做工很拉胯嘛,但是挺重的要8kg,键有点发黄,一看就是上了年纪了,俩喇叭很给力,按键力度不同声音大小不同,一个玩具而已,不会玩,下次找到Yamaha了就把这个扔回废品站。
感谢收看

网友A:
已经很好了,音乐文件储存在芯片里面

网友B:
国产的这样还算不错

网友C:
比我家的这个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很好了,音乐文件储存在芯片里面

给娃整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这样还算不错

感觉这结构就跟薄膜键盘差不多,按键力度不同声音大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家的这个好太多了

应该比那些PDD几十块的做工能好点

网友D:
我上次见到个音格格的,太重搬不动,搬回来也没地方放,就把内脏掏空,琴键部分都没要,两喇叭还挺大的。

网友:
这是带合成器的,音质好,音源多,已经是国货中的精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见到个音格格的,太重搬不动,搬回来也没地方放,就把内脏掏空,琴键部分都没要,两喇叭还挺大的。 ...

前段时间也在这家废品站见到好像也是你说的这个牌子,是两片可以连起来的,开不了机好像还可以连接手机APP,没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见到个音格格的,太重搬不动,搬回来也没地方放,就把内脏掏空,琴键部分都没要,两喇叭还挺大的。 ...

是泡泡电子琴,图我放楼下了你可以看看

楼主:
之前在他家还见到一个中间可以拆分的泡泡电子琴,开不了机我就没要

网友:
好大的电子琴啊

网友E:
这个做工真的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做工真的不错了!

好吧第一次拆电子琴,好老的电路板,这个型号网上还找不到,说明书也没有两眼一抹黑

网友:
肉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在他家还见到一个中间可以拆分的泡泡电子琴,开不了机我就没要

这个看起来好长好窄

网友F:
这东西有点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有点年头了

十几二十年了吧

网友:
原来这个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