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帮网友维修一个福仪F76正泰版的万用表!CHNT ZTY0124A

楼主(2022-09-09):
网友说他买的正泰ZTY0124A万用表电阻档开路有底数,我让他查保护电路,非要寄给我修,说,修不好直接扔了就行,因为他又买了块优利德的表!
修表我外行,修别的也外行,不过既然网友没要求,而且我猜测也就是保护三极管坏了…就答应网友维修!
到手发现电阻档和二极管档开路有底数!测量1M以下电阻没问题,很准,测10M就差太多了!

拆开后,发现两个保护三极管,印字1P,有一个击穿了,手里没找到同型号,换了个SS8050上去!

6V直流电压档精度差点意思,回头校准一下!

网友:
硬封的好评

网友:
楼主是修表高手

网友:
你应该改名了:我是很会修

网友:
不会修都会修好?

楼主改名吧,我是修不修

网友:
修表高手啊

网友:
嗯!表弟得改论坛名了。

楼主:
我就会查个保护元件,不过保护元件坏的概率很高,给其他跟我一样菜的人做个参考吧,以后碰到就自己解决了!哈哈

网友:
fy76真是经典啊,当年好像是最便宜的带变频器的0660,重点是用料的精度应当不错,代工小王子的经典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会查个保护元件,不过保护元件坏的概率很高,给其他跟我一样菜的人做个参考吧,以后碰到就自己解决了! ...

我的台式普源最近又出问题了,电压档很准,但是电阻档有48M的底数 而且也不准,没有发现保护三极管
台式和手持可能不一样,指教一下呗,谢谢

网友:
改成  我是真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台式普源最近又出问题了,电压档很准,但是电阻档有48M的底数 而且也不准,没有发现保护三极管
台式 ...

保护电路肯定有的,不一定是三极管倒是有可能,而且也不一定就是保护电路问题,剩下的我就不懂了。确实不会修

网友:
与你网名不符啊!为什么要骗大家

网友B:
不会修大兄弟,你的设备投资多少米,回本没,搞这些仪是表工作相关,还是纯爱好,我是工作搞强电,回家玩弱电

网友:
助人为乐,点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电路肯定有的,不一定是三极管倒是有可能,而且也不一定就是保护电路问题,剩下的我就不懂了。确实不 ...

不要谦虚,稍后我发个帖子,帮我指导一下啊,谢谢。 这个太表应该不是三级管保护的。

网友:
还是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修大兄弟,你的设备投资多少米,回本没,搞这些仪是表工作相关,还是纯爱好,我是工作搞强电,回家玩弱 ...

纯玩,纯花钱!没有收入!

网友:
你只要一出手准能修好。敬佩!如果还想继续取个谦虚的名字,就叫:修还是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