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54测温表首拆!

楼主(2022-09-09):
网站搜索了一下,没有福禄克54的测温表拆机贴~  就把自己手里的福禄克54的测温表大卸八块了~ 请各位大师指点!顺手加点M~

网友:
做工是真不错

网友: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主板都没拆,另一面还有东西,手持测温我还是比较喜欢日本安立的

网友:
就测个温,还这么复杂

网友:
做工有点偷工减料咯 ,主控一样,但我的周边用的是飞利浦的逻辑芯片,大颗黑豆mlcc电容

网友:
上面那个小板是厚铜基板,为了精准测量灵敏精确度对比室温度

网友A:
使用手持式红外测温仪的比较多,这一款工业使用的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手持式红外测温仪的比较多,这一款工业使用的多一些。

就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工艺好,电路板不是近几年的感觉

网友:
这做工不错了,排版看着很舒服

网友:
我的个乖乖,这温度计快四千大洋了,确实有点夸张呀,我们公司买了个德图的测温计600多块钱,我都觉得好贵,就一个温度计而已,搞得那么贵。

网友:
这个要多少米?

网友:
把电路抄出来,可以学习一下。做工挺好的,一颗MAX31855 就能驱动热电偶,就是精度不知道怎么样。嗨嗨

网友:
测个温度这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
以前常用fluke52K/J测温仪

网友:
请教大神上面DN5DX那两个MOS管有什么作用的,在FLUKE的校准仪上也看到过这种电路

网友:
单位上有一个测温仪,两千多,平时舍不得用

网友:
表不错,板子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