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混水阀弯角怎么办?

楼主(2022-09-09):
家里的混水阀漏水,直接换了一个不锈钢的,结果拆下来才发现,新混水阀冷热水管距离大了一公分左右,旧的弯角不好拆。不知道如何处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去买一对弯对丝,注意他们装上后的最长距离和最短距离落在你的新阀门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买一对弯对丝,注意他们装上后的最长距离和最短距离落在你的新阀门上即可。 ...

装上后水阀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会上下偏移。

网友:
换混水阀的阀芯,或者把弯角周围的瓷砖敲掉,调整弯角。

网友B:
买那种Z字型的弯头,有各种尺寸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买一对弯对丝,注意他们装上后的最长距离和最短距离落在你的新阀门上即可。 ...

墙里固定了一对,还怎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那种Z字型的弯头,有各种尺寸可以选择。

你们也是老江湖了,看不出来吗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用瓷砖钻头打出要破坏的大概位置,然后开凿,这样就能卸掉旧的 然后安新的了。大概比货一下,量出要用多大的不绣钢板遮羞,然后搞块胶水粘就是,嫌开孔麻烦,搞不到不绣钢皮,也可以先把墙面修平,然后贴一块厨房用的防油的自粘锡纸,也能遮羞。
话说新的混水阀恒温么?没用过恒温混水阀,所以有些好奇,之前在医院那种插卡才能用的淋浴装置上面倒是带温度显示,没去研究能不能设置成恒温模式。

网友:
装修师傅怎么还把调节丝贴到里面了?只有按原装饰盖的印迹的上打孔,把以前的剔除来

网友:
30开孔器 试试看

网友C:
你家贴砖的师傅妥妥的高手

网友:
有中用锣钉调整距离的、去看下小米的视频

网友:
这贴砖师傅的手艺杠杠的,严丝合缝

网友:
不开心就砸墙咯

网友D:
这瓷砖贴得太好了,砸了可惜,修旧水阀或者换新水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瓷砖贴得太好了,砸了可惜,修旧水阀或者换新水阀吧

我就是换水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家贴砖的师傅妥妥的高手

网友:
旧阀换个阀芯继续用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需要换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