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由公司提供的anywhere,数据要通过服务器中转吗?

楼主(2022-09-09):
是点对点直连还是通过他们的服务器中转?

网友A:
貌似没有公共IP的话都是要中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公共IP的话都是要中转的

不一定,有些是通过中间服务器握手,然后数据传输是点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有些是通过中间服务器握手,然后数据传输是点对点

说是这么说,但是你敢传敏感资料吗?谁知道呢对吧。如果不是敏感资料那也无所谓点对点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是这么说,但是你敢传敏感资料吗?谁知道呢对吧。如果不是敏感资料那也无所谓点对点了对吧 ...

可以使用数字证书加密,点对点传输速度要快的多,保证接通率。

网友:
握个手就p2p点对点传输算了,一般谁有空去一个个检查客户的资料,人工费便宜么?

网友:
不要说人工费了,流量费都破产了。

网友:
人工费便宜么

网友:
万由就是用的frp

网友:
从速度上推算也是一个中转方案

网友:
看双方隧道能不能打通,不能就用中转,依照目前大局域网的趋势来说,隧道不可用的几率大大提升

网友(2023-01-30):
转发服务器在北美,有时候可能连不上。

网友:
我反正是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