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充电器求助,小电流关断输出问题

楼主(2022-09-09):
汽车充电器给行车记录仪使用,因为是小电流,可能有个0.3或者0.4安吧。USB插上后,行车记录仪开机,可是过了十几秒充电器自动关断输出(可能认为设备充满了),行车记录仪充电断,所以关机。在扒掉行车记录仪的USB,重新插上,还能开机,过一会就又断电。买的两个纽曼的都是这样。快充的充电器能坚持30秒吧。最终还是关断输出。两个充电器都是好的,充手机都没事。怎样让他小电流不关断,连续输出。哪怕是5VUSB负载端有个0.01毫安电流用电器,他也连续输出?

楼主:
平时充手机,会轮流显示输出电压和电流,5.01V,1.7A这些。只插行车记录仪,会显示5.01V,但是不显示电流,过一会行车记录仪就关机。然后车充恢复到待机状态,只显示电瓶电压13V一个数据。不显示输出数据。

网友:
充电器跟电源适配器不是一回事。由于功率很小,就不要再花精力改了,直接换一个电源适配器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拆,查芯片资料,改。有些芯片某个引脚接地或悬空,就不会断开小电流输出了

网友:
买一个最便宜的,3元车充就行了

网友:
换个普通的车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