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款使用体验非常不好的转换插座

楼主(2022-09-09):
转换插座,就是在原来一只墙壁插座的情况下,拓展出多只插座,方便用户连接多只电器产品使用
对老房子或者插座数量不足的场所来说,还是很实用的

今天拆的这款,是一转三的转换插座,而且每路都有开关独立控制,按说使用是很不错的,很实用
但到手一个月左右,就工作不正常了,电时有时无
最坑爹的是,这款插座,采用的是塑料焊接工艺,没有使用螺丝,不能无损拆解
最好采用暴力撬开了

原来是插座内部红色的那条线,虚焊了,导致接不上电

内部用料倒还是不错的

开关没有焊接,而是压下去的
靠接触来保证连接
使用年数久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可靠连接

开关一下就取出来了

红色线脱焊了
这个是没有修复前拍的图片
感觉焊锡用得有点少,焊点不饱满

另一侧

取出来看一下,
开关位置,我加了一些焊锡,应该会好一些

由于有铜条,导热非常快,所以焊点也不太光滑

收拾好之后,打胶固定,用绳子绑起来
捆绑大法好

后记:修复后,插座已经工作两月有余,状态神勇,最大的亮点是三个插孔有开关独立控制,当这个插座上面的设备不需要时,就关掉这个开关就行了,不会影响到另外两个插座;

谢谢大家

网友A:
沙发  这个设计有点不走寻常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这个设计有点不走寻常路

还是带螺丝的产品好,坏了还能折腾一下,

感觉像现在这么搞,都成了一次性的快餐产品了

厂家可能是希望用户使用时,坏了就扔,多多进行二次采购

网友B:
目前经常遇到比较容易坏的是开关,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
快消费的产品

网友:
这个用料还可以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经常遇到比较容易坏的是开关,这个做工不错

做工算不错的了,就是生产工艺不行

一次性的产品,还是以前带螺丝的好啊

网友:
捆的像大闸蟹一样

网友:
做工不错,最欣赏是用桥式开关,个人比较喜欢桥式的开关

网友:
opple的插排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没有用过opple的插座,感觉还不错,家里用了他家出品的3条18WLED光管,替代旧式光管,4,5年了,还是那么光亮,暂时没有明显光衰。

网友:
这个看起来做工还真不错!

网友:
接插件太多,非常容易接触不良,有火灾隐患

网友:
竟然不用螺丝,里面却用料又还可以(做工是真不行),真不走寻常路。

网友:
还好及时发现虚焊,否则短路炸插座就麻烦大了!

网友:
用料不错  可惜

网友:
用料还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