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开卡失败,软件提示chk pretest fail(31) /0x26

楼主(2022-09-09):
颗粒是东芝的TH58TAG8S2FBA8A,主控是2246en。颗粒能在开卡软件里找到软件截图
求助各位大佬!
第一次使用这个论坛,不知道图片有没有正常发出来,如果没发出来的话还请各位提醒
实物图

网友A:
flash select选项auto后换一个flash后试试(反正我第一次就是失败了 换个flash就好了)也可以试试我帖子里的开卡软件
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也是SM2246EN 虽然我的是固态硬盘 但大概都通用吧

网友:
太多坏块?
如果确定颗粒寿命还好的话,Pretest选择1. don't refrence origin bad

楼主:
而且每次在开卡前都会有这个提示,确定之后又能继续开卡操作

楼主(2023-01-21):
引用 网友A:
flash select选项auto后换一个flash后试试(反正我第一次就是失败了 换个flash就好了)也可以试试我帖子里 ...

应该是我颗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