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云一代坐享其成64g,固件如何提取出eeprom

楼主(2022-09-09):
拆机上编程器了,原固件已备份出来了,现在刷了padavan,用的别人提供的eeprom总感觉信号差,求大佬帮忙怎样把原固件里的eeprom弄出来?

网友A:
jd的固件也是基于openwrt自己定制的
固件和epprom的分布也应该和op一样
我的思路:

进入breed,然后通过刷编程器固件(就是备份出来编程器固件),不要勾选重启!!刷完后回到breed页面,选择备份eeprom,然后再刷一遍breed、固件、及eeprom

网友B:
我的鲁班64卡坏了怎么办拆开散热,没法售后。求个卡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jd的固件也是基于openwrt自己定制的
固件和epprom的分布也应该和op一样
我的思路:

我好像试过了不行,这个固件不知道做了啥限制,breed开了保护以后刷原固件后启动不了breed也进不去了,只能再拆闪存刷breed

网友:
telnet进去用命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鲁班64卡坏了怎么办拆开散热,没法售后。求个卡镜像

这个刚发售不久吧,比如找京东客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刚发售不久吧,比如找京东客服吧

都说了,拆开散热,没法售后

网友:
今日头条有一篇改造的文章。 把里面那内存卡换成大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鲁班64卡坏了怎么办拆开散热,没法售后。求个卡镜像

恢复出厂设置不行吗?我记得客服说过有一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鲁班64卡坏了怎么办拆开散热,没法售后。求个卡镜像

我的也拆了,体积小很多,节省桌面空间,给塞抽屉里裸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鲁班64卡坏了怎么办拆开散热,没法售后。求个卡镜像

操作SD卡低格修复:上电10秒,红灯闪烁时,按Joy键2-3次,进入绿灯快闪,SD卡自动低格,低格后需重新配置路由并绑定设备;

按照这个方法操作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鲁班64卡坏了怎么办拆开散热,没法售后。求个卡镜像

试了吗,反馈下效果,可不可以扩容或者把卡拿出来放个小卡进去。我这不想断了缓存一直没搞,留着攒豆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了吗,反馈下效果,可不可以扩容或者把卡拿出来放个小卡进去。我这不想断了缓存一直没搞,留着攒豆豆 ...

还没。过两天shishiq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鲁班64卡坏了怎么办拆开散热,没法售后。求个卡镜像

格式化完 放进去  本地网盘   智能加速  会自动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格式化完 放进去  本地网盘   智能加速  会自动修复

无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操作SD卡低格修复:上电10秒,红灯闪烁时,按Joy键2-3次,进入绿灯快闪,SD卡自动低格,低格后需重新配置 ...

无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效

这是客服给我发的不知道跟版本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客服给我发的不知道跟版本有没有关系

我的网页版有修复按钮。点了进度条走完了也没用

网友:
hxd打开原来的备份固件 跳转到40000位置 备份64KB就是eeprom.bi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