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正飞鸟对讲机充电器4个触点,如何输出

楼主(2022-09-09):
最近收了几个充电器,原来是用于对讲机上的
本来准备回来改装锂电池充电器,可是回来后发现不接电池无输出。
原来充电器有4个触点,分别是电池+-和温度以及一个C口,可是不管我如何试都无法充电。
那个温控电阻是我后接的。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接线改装,这么个小东西不至于搞什么协议吧?
另外输出是4.35伏,有没有可能改为4.2的?

网友A:
挺复杂的。中间俩触点串接2.2k。外边的两触点用万用表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复杂的。中间俩触点串接2.2k。外边的两触点用万用表一量

您是实验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复杂的。中间俩触点串接2.2k。外边的两触点用万用表一量

请问您是实验成功了吗?

网友B:
如果是带单片机的充电座,不知道协议没办法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带单片机的充电座,不知道协议没办法充

那个16脚芯片没型号,是单片机吗?

网友(2024-10-28):
你改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