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器可以用来给镍氢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2-09-10):
RTRT
手上有TP4056锂电充电小板子
也有一些闲置的镍氢电池
如果电池串起来是否可以用锂电充电器来给电池充电呢
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大家觉得可以吗,欢迎下方讨论留言,先谢谢了

网友:
不能 镍氢的判停标准不一样

网友:
可能有点过充,3个1.2v电池串联,再乘1.14最高充电电压是4.1v。锂电的充电模块截止到4.2v吧。

网友:
可以当个傻充,接一至二节电池,因为电压在3伏以下,处在涓流充电模式,电流大概是100几十毫安,一般的镍氢电池容量不大,假设900mah,充7、8小时就差不多了。
我没这么长时间冲过,只是临时救急充了几分钟

网友:
几块钱的事情,买一个不好吗?或者试试你自己的方案,别充电太长时间。

网友:
没问题,三节镍氢电池就行,我已经用了N年了,镍氢电池的耐过充过放比锂电强多了,不需要考虑过充,均衡问题

网友:
可以充,就是充不满,但是要求3节镍氢容量内阻要相近。

网友:
镍氢3串的话,要内阻,电压,容量接近才好用。

网友:
7楼意见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