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各位大佬,闪存体质差,想筛一些好的块开卡,应该怎么开?

楼主(2022-09-10):
如题,闪存体质差

想筛一些好的块,可是CEE小了,RDT又跑不过,总是跑到255就停了,
RDT每一项都设don't care  ,还是跑不过
还请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丢垃圾桶吧

网友:
安国和芯邦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这种lj颗粒一芯都不配上

网友:
跑不过还有啥好说的 麻袋片子绣花底子太差

楼主:
CEE=15可以过的,但我就想筛CEE=10以下的块来开卡,
楼上各位大佬的方法太暴力了,
还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
ecc15...还行啊
ecc10跑不过估计就是ecc10的情况下全坏块了

网友:
用 Star 系列黑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