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做一个休闲用的桌面小音响

楼主(2022-09-10):
网淘带屏音响主板一块,做了一个小音响,平时听听歌休闲一下,没啥技术含量,就是东拼西凑,组装一下,用着尚可。

板子比较大,屏幕也挺大的

接口都有定义,按键需要自己测试

功能正常,背光太亮,空载耗电太快,降低了一下背光亮度

按键不好安装,最终选择了这种,好看也容易安装

放水接线盒开孔做外壳

基本上也就这样了,2个旋钮看着不舒服,后面换了

背面就2个喇叭输出,一个充电接口

凌乱的内部,惨不忍睹

最后完成的效果,配合一对好点的喇叭,音质还是可以滴,谢谢观赏!

网友A:
如果再搭配一个LDo降噪模块就更好了。如

网友:
随便用一个车机来改,不比这个好看效果好,看按键,旋拧都选的不一般,挺费费钱的吧

网友:
干的漂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种金属开关我X宝也撸了几十个

网友B:
这个板好像有点脸熟哈哈!

网友:
关键是自己做的,自己的孩子怎么看也好看

网友:
能利用手中的材料也不错,免得只撸不用。

网友:
自己做东西就是外观不好弄,颜值不行。

网友:
重在折腾

网友:
重要的还是机加工。

网友:
这个主板很新哈!难道是工厂流出来的。

网友:
为了给桌子配套,买了一套房子

网友:
楼上说车机,我也觉得车机可能更好看,音质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再搭配一个LDo降噪模块就更好了。如

这个板子是单锂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好像有点脸熟哈哈!

据说是印度某音响上的板子,网上资料很少。

网友C:
做的不错,搞两个喇叭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搞两个喇叭内置

盒子不是很厚,内置的话还要再配喇叭,所以直接减小厚度,外挂了,现在马鞍子都比马贵了。

网友:
这个主板怎么这么眼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