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一个小能量搜集小模块,敲敲就发电 使用LTC3588芯片

楼主(2022-09-10):
使用LTC3588芯片。老板不在时,没事敲敲当摸鱼玩。

网友:
弄个大号的压电片放在鞋垫下面,边走边给手机充电。

网友:
教学实验器材。

网友A:
放到拳击沙袋里,能收集拳击的10%能量不?

网友:
装个手机震动电机在压电片上,压电片给震动电机供电,震动电机工作让压电片发电,永动机就诞生了。

网友B:
放屁股底下坐着没准也能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屁股底下坐着没准也能发电

那一天到晚不停放屁,不得累死了

网友:
发的一点点电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发出的电,应该不大吧

网友C:
发的一点点电有什么用

楼主:
好玩,电量可以带一个小单片机,或者给超级电容充电存储,然后再做其他用途,如报告温度,湿度,气压等。

网友:
装遥控器里面不错

网友:
看亮度电流不会超过1ma,蓝灯vf 2.6v ,玩命敲输出功率也就2mw,各种说充手机带这个托那个的都可以省省了,这玩意儿玩玩还可以无使用价值。另外这个模块本质就是个buck,直接压电片加个二极管电容也能实现类似效果~

网友:
跟打火机那个原理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的一点点电有什么用

够你的跳蛋工作十五分。

网友:
应该拆些打火机芯子接上,够一把大锤敲几下点一夜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到拳击沙袋里,能收集拳击的10%能量不?

不妨大胆一点,0.1%差不多
寿命<=10拳

网友:
这就跟买一个扬声器,对着扬声器说话就能发电一样,不过压电陶瓷的电压会高一些,但电流极小,可以起个演示作用,使用还远得很

网友:
这个要搞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