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继续拆解N8蓝牙音箱,并增加RX8025T时钟电路

楼主(2022-09-10):
上回拆解N8蓝牙音箱已经把金属网罩一侧的8颗螺丝都拆下来,接下来却老鼠拉龟,无从下手。这里撬撬,那里撬撬,暂时只能搁一边。IP-558 时钟蓝牙音箱拆解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014-1-1.html

这两天有时间又把音箱翻出来,仔细研究了半天,用小一字螺丝刀在电池仓这边慢慢地撬终于把电池仓从金属中框取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金属网罩被动单元这边,琢磨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其奥妙所在。设计师充分利用了双面胶的作用,在不起眼的地方(感应触摸按钮面板下面也粘上了)撬起一点,把撬棒伸到面板下面,小心翼翼的慢慢撬,把面板翻过来露出庐山真面目!把感应触摸按钮面板背面的插头拔下来,除了底部的两个橡胶脚垫,已经没什么东西是跟另一半有瓜葛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两个脚垫撬了再说!当把其中一个脚垫撬起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廓然开朗。就好像陆游诗中写到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设计师又一次在这里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他在金属中框底部开了两个方框,两个橡胶脚垫贴上双面胶,刚好塞进方框贴在另一半上面,把另一半牢牢地卡在金属中框里面。

到这里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蓝牙音箱主板终于露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主板卡在另一半的卡槽里面,抽出来可以看到两路的音频放大,DS1302时钟电路,主控芯片等等。

立体声喇叭

拆解到此为止,接下来参考了8139和hshike两位坛友分享的方法,把原来的晶振改为RX-8025T有源晶振,虽然这个音箱所带的时钟不带数字秒显示,但是也当做精度已经提高了。

买了10块转接板,因为RX-8025有两种封装,所以电路板正、反两面做成两种封装的电路方便使用

主角也到了,准备开工!

焊接好了

三条连接线

拆下来的哥仨

原机采用了DS1302时钟芯片

8025时钟输出接到1302的2脚

接上显示屏看一下,工作正常!

主板装回卡槽

一口气改了两个

到此成功拆解、改造,谢谢观赏!

网友:
8025真热闹啊!哈哈哈哈

网友:
有些产品设计的确对diy玩家不友好,前天拆修一个乐果f3就把外壳边缘撬的磨磨唧唧

网友:
8025又来了

网友:
原装时钟电路怎么都那么差。

网友A:
蓝牙的其实不需要改,那个精度还可以的,我的大半年也就快了2分钟左右,能接受

网友:
这个机子的内部,做工还不错哈!

网友:
我也有一个海威特的蓝牙音箱时钟(同样是不显秒的)改了8025T的,精度不错平均大概+1.2秒/月,一年才快15秒左右,2020年5月改的2年多的时间了才快了33秒。不过有些时钟改后精度就差些平均会有+4到5秒/月的误差。

网友:
破解了厂家黑科技。

网友:
闹钟已经不能满足大家的改装欲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的其实不需要改,那个精度还可以的,我的大半年也就快了2分钟左右,能接受 ...

这款蓝牙时钟音箱可以用小程序和手机同步时间,所以改完也没测试准不准(也没有那么高级的仪器测),也就跟风弄一下而已

网友:
真热闹,都是魔改8025。

网友:
8025在向着YYDS进化

网友B:
8025里面是不是有个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蓝牙时钟音箱可以用小程序和手机同步时间,所以改完也没测试准不准(也没有那么高级的仪器测 ...

真·数码之家坛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25里面是不是有个晶振

是的,要不它的体积怎么那么肥呢

网友:
后排围观小猫猫开始入坑

网友:
这两天改8025的帖子真多啊。

网友:
最近坛里又来魔改8025,替换32768晶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要不它的体积怎么那么肥呢

有没有便宜又准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