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秋 拆9V方块电池

楼主(2022-09-10):
先剥皮,再做个环切手术,成功见到本体。
镍氢便宜货真不能买,充满放了1个月就不行了。
拆解单独测电压1.2V X2, 1.1V X1,  07.2V X2, 0.71V X1, 0.7V X1。

网友:
改锂电池算了。两串。

网友A:
我的镍氢电池放了2个月,就充不进电了。

网友:
长见识了,还以为是多个小方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镍氢电池放了2个月,就充不进电了。

好像镍镉的电池耐用????

网友:
以前是层叠的6片镍氢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用SONY9V层叠吧,放万用表能用一年半载的,不用操那么多闲心。

网友:
国产电池质量还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镍氢电池放了2个月,就充不进电了。

质量好的镍氢电池能用很久的。我现在还有几节2001年买的日本本土产的松下5号镍氢电池,在闪光灯里仍然很好用。

网友:
1.2*7=8.4v,2个锂电池可以代换

网友B:
感觉现在铅酸电池、镍氢电池的寿命都很短,并且自放电严重,还是锂电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铅酸电池、镍氢电池的寿命都很短,并且自放电严重,还是锂电池好 ...

铅酸电池一直寿命都做不了很长,但是镍氢电池可以做得寿命很好的。

网友:
这样堆积起来,电量有限吧。。

网友:
大部分是纽扣样的,这种还是第一次见,按锂电的经验,搞个平衡充试试。

网友:
猛一看很想电容电池

网友:
京东买的飞狮9V镍氢可以,自放电很低,放到表里一年多,还有电。

网友:
我用的松下的碳性,一块电池也能用1年。

网友:
这个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