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秋加班,给海尔电热水器换镁棒

楼主(2022-09-10):
记得上次更换镁棒是2016年,间隔已经6年多,也该换了,在某宝淘了一根回来,买这根镁棒也是一波三折,第一次发货过来发现螺口不对,退货后再发,收到货还是同第一次的货一样,店家服务也特别好,经过两次退换货,第三次终于发对了货,店家感觉不好意思还送了10块钱红包作为补偿,这货的质量做工还不错,趁中秋佳节有空就拆下换上新的.

现在买镁棒送拆卸工具,海尔的拆卸工具尺寸是17的

海尔60升电热水器,机上的LOGO已经表明该机已经有点年代了

使用6年多的镁棒,上半部分在拆下来的过程中就断掉在内筒里面了,这是剩下的下半部分镁棒

科普一下:
镁棒主要是为了保护热水器的内胆和加热管,镁棒的保护原理又叫做阴极保护原理,实际上应用的就是原电池原理。我们知道,自来水中含有大量游离的金属离子,这些金属离子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会夺加热棒(一般为铁金属)的自由电子,导致加热棒被腐蚀,从而容易生锈损坏。镁棒加入,让氧化性质比铁更活泼的镁失去其自由电子,从而更好的保护加热棒;

网友A:
镁棒是为了中和钙离子吗?

网友B:
被腐蚀的很严重了,幸亏及时更换

网友:
如今的无镁棒热水器和传统有镁棒的相比,优势大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镁棒是为了中和钙离子吗?

牺牲阳极,就是镁棒,保护其他部分金属,延长热水器使用年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牺牲阳极,就是镁棒,保护其他部分金属,延长热水器使用年限

谢谢普及

网友D:
腐蚀严重,说明保护到位,可以这样说吧?

无美邦的呢?

网友E:
是属于化学的置换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腐蚀严重,说明保护到位,可以这样说吧?

无美邦的呢?

是的,牺牲自己保护内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属于化学的置换反应?

是的.字数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腐蚀的很严重了,幸亏及时更换

水质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属于化学的置换反应?

不是,本来水体里面大多是钙镁离子,不会置换了。热水器内胆是钢桶,镁比铁活泼,当炮灰,保护铁壳。涉及电化学的电势问题

网友:
看照片镁棒的腐蚀不算多,自家用的比较少有关系。

网友:
腐蚀还真厉害无镁棒的那种可想而知了

网友:
镁棒是应该按规定的时间更换,否则,腐蚀完镁棒紧接着就是内桶,等到直接漏水了,换啥也没用咧

网友:
现在没有镁棒的,好像是有一个不锈钢电极

网友:
这玩意多久换?

网友:
有两下子,动手能力可以。那么,镁棒放在哪里?是热水器排污口那个位置吗?我家里没发现有这个镁棒位置,谢谢

网友:
这个不管水质如何,一段时间后也基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