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活着健康最重要-自制无线焊接吸烟器暗部(一机三用)

楼主(2022-09-10):
虽然不是真正的DIY玩家,但是还是要学会装,买不起吸烟仪,俺还可以自制一个。样子不太美观,大家见笑了
主料:12厘米电脑拆机风扇一个,笔记本拆机18650已关联好的电池两节,升压板和type c充电板各一块,充电板忘了拍照。这些东西都是平时收藏或在淘宝买的便宜货。

将升压板调至12V上电测试一下正常,接风扇比空载下降50毫伏左右,升压板功率完全够用。

先把风扇的中间调速线和转速线拆下,轴承我加的油太多了!这两线在这里没有做用,线挪作接其它部分电路用。

原来计划电池横置可以做为整机的支架,但是不好收纳,后最终采用竖放的方案。电池用3M胶粘侧面。

布置充电板和升压板。

将风扇的电源接至升压板的输出端

开关直接焊接在电池上,重复按是开和关的循环,比翘翘板开关操作简单。

连接电路简单,升压板负极过开关,充电板不过,连接后后充电板的灯开始亮了。这个充电板带充电宝功能,带5Vl输出,但电路容易受干扰,风扇打开导致的电压波动就开始激活亮灯有5V输出。但是正好看看电量,歪打正着!

充电测试正常

开机后风扇工作正常,反过来还可以当一台小风扇,也可以能给着急上学的孩子吹凉饭菜,一机三用。

吸烟测试,效果不错!再也不闻焊油味道了!就是风扇在启动时有沙沙声音!

还可以调速
顺道用这个吸烟器做了个全裸的充电宝,用的和吸烟器一样的充电板,对于苹果只能1A慢充。充安卓可以上2A。

此吸烟器的缺点,名为吸烟实际为吹散,家里滤棉用完了,后期补充滤棉过滤;升压板没过保护板存在过放的风险。在使用的过程中要经常检测电池的电压。

网友:
找一个长条的盒子做底座,都放到里面,是不是更简洁

网友:
做个支架,让风扇有一定的倾角最好。

网友:
好创意,有时间弄个,健康要紧。

网友:
把电池倒下放置,增加底座宽度,降低重心高,提高稳定性。

网友A:
我觉得那焊锡丝里面的松香闻着挺香的

网友:
焊接产生的烟雾可以用它排出,噪音比较小,很实用。

网友:
电路板外露,不太安全。

网友:
最好买个艾灸排烟机,不贵,实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用路由器电源供电的风扇,后面是通过PVC管子把烟排的更远一些。

网友:
搞个盒子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那焊锡丝里面的松香闻着挺香的

确实是挺香的,不过闻着香不一定对身体好,还是干净的空气没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一个用路由器电源供电的风扇,后面是通过PVC管子把烟排的更远一些。 ...

能排到室外是最好的!

网友:
健康才能活下去。

网友:
直接用这个行不行,以前几毛钱撸的

网友:
好创意,简单实用。

网友:
这几件够买个国产二手的了

网友:
搞个纸盒子装起来好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那焊锡丝里面的松香闻着挺香的

松香吸引体内是不可以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