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出现如下提示界面 Hard Disk Error Read verification failed

楼主(2022-09-10):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硬盘可能挂了

楼主:
进入   BIOS,系统日期说是2006年的。
那么这种15年前的老电脑,如果硬盘挂了,是不是就只能当废品了?

网友:
翻译一下呗...

-=-=-=-=-=-=-=-=-=-=-=-=-=-

网友:
并口硬盘有换的

网友A:
换盘或者换机器 60G盘够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盘或者换机器 60G盘够老了

15年前老硬盘,这种旧货现在还有的卖吗?

网友:
我这有块IDE的60G,还是7200转的,前些天才把电脑卖了的,硬盘留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年前老硬盘,这种旧货现在还有的卖吗?

查过这个60G是SATA的,现在的盘能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过这个60G是SATA的,现在的盘能上。

SATA的话可以上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TA的话可以上固态。

确实可以考虑买个便宜的SATA 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