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士顿Dtx 64g U盘修改序列号

楼主(2022-09-10):
需求:制作一个指定硬盘序列号(24位)的和金士顿DTX长的一样的U盘。

查了一下同批买的其他U盘,看不到主控型号,可能是鑫创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一个盘和图上的盘(金士顿dtx)起来一样,而且把序列号设置成我指定的。比如说找一个其他可以修改的64g金士顿的芯换到这个壳里?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纯新人一个,有大哥愿意授之以渔或者授之以鱼均可,可以有偿感谢!我就想要一个指定24位序列号的金士顿RTX64g盘用来交差T.T

网友A:
修改成一样的序列号是没有问题的,量产工具都可以输入你想要的序列号的。不同软件略有差异,但都有这个功能,比如下面黄框内就是输入序列号的地方。

大部分U盘都有量产工具的,少数的sandisk可能有些型号的不好找,关键是主控芯片的型号。反正一般国产的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量产软件,尤其是那些仿品。金士顿的仿品就很多啊,买个直接就可以换。

网友:
看样子是G2版型,基本上所有能找到的DIY套件都可以

网友:
重新量产也可以 啊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需求,是指把一个U盘的序列号改成和那个金士顿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需求,是指把一个U盘的序列号改成和那个金士顿的一样吗?

我可能没太说清楚,我是想做一个和原来盘一样的u盘(外观和序列号等信息,尤其是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成一样的序列号是没有问题的,量产工具都可以输入你想要的序列号的。不同软件略有差异,但都有这个功能 ...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8M_GA - F/W 13008SM3I_4G1001
闪存识别码:  2CC30832EA30 - Micron(美光) MT29F512G08EBLCE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1GB

我搞了一个新的金士顿DTX64G的盘,这个是读出来的主控信息,不知道能不能改。

如果买仿的是不是外观和里面SN码、厂商信息都设成我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成一样的序列号是没有问题的,量产工具都可以输入你想要的序列号的。不同软件略有差异,但都有这个功能 ...

我用银灿对应的量产软件打开,发现显示闪存未识别。而且设置里只能修改20位,我想修改24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银灿对应的量产软件打开,发现显示闪存未识别。而且设置里只能修改20位,我想修改24位 ...

你不如找一个群联的主控,支持24位序列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如找一个群联的主控,支持24位序列号的

意思是换个主控吗?老哥能不能帮忙搞定,可以有偿,我微信号同昵称

网友:
找论坛DIY优盘的给量产个你提供的序列号就好啊!非得外观还要一模一样吗?
隐藏主控的你得拆开看看主控型号重新量产填入你要的序列号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8M_GA - F/W 13008SM3I_4G1001
闪存识别码:  2CC30832EA3 ...

为啥容量才1G,加密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容量才1G,加密狗吗?

对,外观必须一样。主控识别了,不知道闪存是不是不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外观必须一样。主控识别了,不知道闪存是不是不识别?

量产软件对吗?试试这个
https://www.aliyundrive.com/s/VMCD9Mxtyxv
提取码:mt78

网友(2023-11-07):
3楼正解 量产工具基本都有着功能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

网友(2024-05-12):
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

网友:
金士顿的能量产?好像找不到工具吧

网友:
是指把一个U盘的序列号改成和那个金士顿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