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滑板车第三次住院

楼主(2022-09-10):
第一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7675
第二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3195

这次说是摔了就不走了 刹车转把也干断了 试车确实不走 仪表正常 推起来有阻尼感 拔掉刹车转把插头阻尼消失 直接网购配件 没找到一样的 随便买了个小米的 都没仔细看 到货发现需要问候下设计师母亲 好好的转把线不留在外面 留在管子里 害得我装不上 没办法 角磨机给手把铝管切了个口子 装上去了 试车正常 没想明白 摔一下霍尔还能摔坏吗? 完工后忘了拍了...

网友A:
这是调速的霍尔管吗?

网友B:
直接换霍尔不行吗

网友C:
我的坏了就没起来过。

网友D:
电动滑板车,感觉蛮危险的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人住院呢

网友E:
滑板 本来就有点危险  电动的更不安全。

网友:
前几天看见一个哥们儿骑着个电动独轮车,闪着光像个风火轮儿,真是好平衡感

网友F:
证明内伤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调速的霍尔管吗?

这个用在刹车上 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霍尔不行吗

主要刹车转把的小扭摔断了 没法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坏了就没起来过。

那属于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滑板车,感觉蛮危险的

只能中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板 本来就有点危险  电动的更不安全。

速度和危险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证明内伤严重。

用蜂鸣档随便试了下也没有短路啊

网友G:
我也有个,比较早的产品10.4安时36v的,总坏总修,电池换过一组,(保护板坏了),控制器换过一个,颠坏了,

网友:
这么容易坏

网友:
电动车轮前叉总成留下来,改在自行车,增加后轮助推器,不用电动抬起后轮,解决脚蹬阻力。

网友:
这玩意马路上不准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个,比较早的产品10.4安时36v的,总坏总修,电池换过一组,(保护板坏了),控制器换过一个,颠坏了 ...

这玩意注定不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