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的部分ICON图标异常或不显示修复

楼主(2022-09-10):
不知道怎么回事桌面图片都变成这样了
不知是中毒了还是什么软件有问题...
这种情况只需要清除一下图标缓存就可以.

  • @echo off
  • taskkill /f /im explorer.exe
  • CD /d %userprofile%\AppData\Local
  • DEL IconCache.db /a
  • start explorer.exe
复制代码.重命名为xx.bat
执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win10的媒体文件 都是这图标了,不知道是不是好使

网友A:
哈哈,无效,媒体文件还是这种图标

网友:
复杂了,ie4uinit -sh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无效,媒体文件还是这种图标

是不是没有关联播放器?

网友:
已经换WIN11快两个月了。特么的WIN10三天两头出问题烦得很。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好使

网友:
这种图片也不知道是如何产生的,有时用批处理根本处理不了,最后好像是使用360安全卫士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