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变频微波炉不加热,烤一只猫咪会好起来吗?

楼主(2022-09-10):
微波炉开一会“滴”的 一声,显示“E-5”炉碗里的内水不热~小花钻里面也不热,拆开查到风扇不转~线圈的2个线头全断掉了~震动疲劳?辛亏是铜线,外头直接焊上,内头续接一段毛丝也焊上,风扇转了但故障依旧。
拆到高压板,2个高压2极管短路(爆裂)了一只.......先买2极管去了......还会那里故障呢?

网友:
接电看功率

网友:
这南京表盘怎么感觉少点啥

网友:
板子受潮了吧

网友:
遇到过几次散热风扇线圈断掉的情况,都是焊接部位,看样子应该是油烟腐蚀的原因,焊好后加了一点704保护

网友:
板子都发霉腐蚀了

网友:
提醒一句,动物的玩笑别乱开,虐待动物是违法行为,避坑哈

网友A:
同款微波炉,鬼个变频!坏了就扔了,也不想修了!

网友:
这个二极管不是普通的上网找拆机件 高压的

网友:
板子上有防潮漆啊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楼主是道哥小弟,都喜欢微波小动物

网友:
不加热,无非就那几种原因:高压二极管损坏、高压电容、高压保险、磁控管、变压器、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微波炉,鬼个变频!坏了就扔了,也不想修了!

微波频率不能变,可能是用开关电源产生高压,而变化开关电源的频率获得不同高压实现微波功率调整吧?
优点体现在高压电源比铁芯变压器更轻巧了~整个微波炉只有工频变压器式的三分之二的重量或者更轻,缺点是开关电源远比变压器复杂~故障也更烦,还有就是借口“变频”而更昂贵....

网友:
小花老师:不入虎穴,焉能修好?

网友:
第一次听说微波炉变频,我的知识需要更新了吗,磁控管也变频吗

网友:
就一个普通微波炉,说变频是厂家叫卖的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