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不通这飞线啥意思

楼主(2022-09-10):
有必要这么长吗 天线?可是这个车没有遥控器 是用钥匙拧门锁的

网友A:
当电感用了吧

网友B:
应该是有作用的否则谁会花人工把线串进去再焊接。

网友C:
板子上印字了啊,就是天线

网友D:
板子上面不是写清楚了吗?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电感用了吧

那倒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作用的否则谁会花人工把线串进去再焊接。

就感觉太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印字了啊,就是天线

那可能可以匹配遥控器吧 低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面不是写清楚了吗?天线。

是天线 只不过很随意

网友:
最长化,还可以固定位置不会乱动啊

网友E:
标天线但怎么是回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天线但怎么是回环啊

不是的,右边的那个焊盘没有走线,只是固定作用。

网友:
板子上印天线字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天线 只不过很随意

设计者却不是这么想的。

网友:
我看着也像天线。

网友:
这个不像天线

网友:
这就是根天线啊!

网友:
板子上标了ANT,就是天线的意思,这个板子是通配板子,有些配置的车子有遥控功能。

网友:
从图上看标注ANT 天线

网友:
这应该是根天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