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教,两百兆宽带为什么测速很快,但网页开起来很慢

楼主(2022-09-10):
天津移动光猫拨号,下面是个TP的路由器做无线使用
电脑连接TP的无线,最初感觉开网页挺快的。但最近感觉打开网页速度特别慢,比如百度、淘宝之类的,不可能慢的网页都很慢,貌似要超过8秒打开的那种
但是使用测速网站测速都特别快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不是要改成路由器拨号就能解决?还是什么其他的情况?
请各位老大伸出帮忙之手,谢谢,并祝节日快乐

网友:
检查一下系统,内存、CPU占用率等,是否固态硬盘?

网友:
DNS问题,自行研究

网友:
同服务商100m的, 光猫已改桥接用路由器拨号, 确实很垃圾怎么调试都没用, 不过免费的就不计较那么多了

网友:
最少设备法, 直连光锚测试...

网友:
把 测速 软件上的 网址,改成你要防蚊的地址 再测。。。

网友:
1,看看手机在同一WIFI下,网页是否也慢?
2,更换浏览器或者指定DNS,DNS网上搜索
3,更换电脑测试,看是否是电脑系统或电脑本身问题

网友:
你就算是千兆宽带装在486的机器上也快不了啊,网页速度又不是只看网速的

网友:
用谷歌浏览器会比较快,还有如果硬盘太慢也会引起打开网页变慢的尤其是机械硬盘。

网友:
用大数字的测速软件试试,八成dns服务器问题,这点南电信北联通最牛

网友A:
用360的dns换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60的dns换源试试

如果不行,浏览器设置有问题,还有就是有病毒

网友:
关闭ipv6试试

网友:
移动宽带就是看起来快,用起来慢,习惯就好了

网友:
测速指的是你和ISP的最大连接速度,至于其它的网站,如mydigit,需要看走的线路。
如果中间有某些检测、中转服务器,会减速
如果dns解析出了问题,会减速或无法访问。

网友:
这个得看名字,电信的很快,移动的就只有呵呵了

网友:
排除自身电脑等设备问题的话,移动网络兼并的铁通宽带业务,原来铁通的网络设备都是租用联通电信的机房设备,你说同样入口的话,联通电信会把优先权给移动吗?

网友:
还有就是有病毒

网友:
移动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移动局域网在使用中,好多网站打不开,换电信联通就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