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联通TS120 NAS硬盘报错可以消除了吗?reallocated sector ct

楼主(2022-09-10):
我的威联通TS120机子,用的WD黑盘,用了七八年了吧,现在NAS报警了硬盘读写错误,查到是reallocated sector ct报警,看了参数是1,但用快一两年都一直没有扩涨,应该是一次断电造成的,不知道在不清除数据情况下怎么消除掉,如果低格可以去掉吗?

网友:
感兴趣的大哥大姐可以试试。

网友:
不用低格,普通格式化一次可能可以清除,不清除也没事,只是个SMART记录而已

网友A:
该换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换硬盘了!

报错至今也快两年多了,一个硬盘位不好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