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深水宝看到这个能读EMMC引导BOOT分区的读卡器

楼主(2022-09-10):
这个能读写BOOT0   BOOT1分区,有没有兄弟用过,不知道这个用的是什么主控

网友:
这个封装的arm单片机不少哦。。。这是ns的emmc把

网友A:
什么价啊?这属于定制的接口了,搞成通用的麻烦点吧?读写EMMC可以看看github上的开源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价啊?这属于定制的接口了,搞成通用的麻烦点吧?读写EMMC可以看看github上的开源项目 ...

这个价格是89,另外还有带座子的,价格贵点。
开源的没找到能读写BOOT0/BOOT1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是89,另外还有带座子的,价格贵点。
开源的没找到能读写BOOT0/BOOT1的 ...

不是定制接口,是与EMMC小板配套的座子而且

网友B:
定制的接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的接口了

不是,接口只是emmc小板的转接,类似论坛上EMMC转TF接口的那样

网友C:
拿个带 USB2.0 +SDIO 的单片做.

我就买过几个 ncu505 做的读卡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拿个带 USB2.0 +SDIO 的单片做.

我就买过几个 ncu505 做的读卡器..

效果咋样?能读写boot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个带 USB2.0 +SDIO 的单片做.

我就买过几个 ncu505 做的读卡器..

同问,BOOT0/BOOT1是不是能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咋样?能读写boot区吗?

默认不能,但是可以自己烧代码实现啊~~~

写 EXCSD 都可以.

网友D:
原项目 eMMC reader for HAC-EMMChttps://www.tindie.com/products/ ... eader-for-hac-emmc/
github mmcblkNXmmcblkNX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项目 eMMC reader for HAC-EMMC https://www.tindie.com/products/ignas/emmc-reader-for-hac-emmc/[/url ...

感谢分享,看了内容,那么把emmc焊到SD转接板上插上我笔记本自带的SD读卡器,能不能有用呢?

网友E:
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是 Nintendo Switch 的那个 eMMC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是 Nintendo Switch 的那个 eMMC 啊。

额,任天堂的EMMC和别的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任天堂的EMMC和别的有区别吗?

NS 的有个专用的小板和接口。

网友:
这读卡器芯片是RTS5170,不是什么定制单片机

网友(2024-04-09):
主控好像是RTS5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