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鑫凌霄充电器全是灰

楼主(2022-09-10):
淘宝上销量最大的鑫凌霄充电器,买了个60V 20Ah的,买回来摇了摇,有响动,于是拆看看看,是变压器有松动,并且有很多灰,电路板不像是新的,像是翻新的,不过充电时能够正常使用,将就着用吧,不知道能够用多久。

网友A:
网上那些二十元以下的几乎都是翻新的,别当新的买,我也买了个,能用,各种优惠下来12元一个60V2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那些二十元以下的几乎都是翻新的,别当新的买,我也买了个,能用,各种优惠下来12元一个60V20A的 ...

俺花了31.8元,俺是刚刚从48V升级到60V,刚开始使用这个充电器,不知道能用多久,你呢?

网友B:
普通的杂牌充电器?

网友C:
这牌子我买过两个锂电池的充电器倒是没有问题,该有的零件都有

网友D:
找客服,跟他说你的充电器里面为什么是旧的,然后退款不退货或者让他补发新的,你这拿新的钱买了个旧的太亏了,有的收到是品牌的充电器的板子还好,你这个就是普通的,新的都不值这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杂牌充电器?

淘宝上搜索到的,销量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牌子我买过两个锂电池的充电器倒是没有问题,该有的零件都有

锂电池的少,所以正常,铅酸电池的多,所以翻新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客服,跟他说你的充电器里面为什么是旧的,然后退款不退货或者让他补发新的,你这拿新的钱买了个旧的太亏 ...

能用就将就着用吧

网友E:
变压器加上胶水固定好点,至少能减少抽头地方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加上胶水固定好点,至少能减少抽头地方断裂。

是的,变压器的胶带都断了,需要固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