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环高HG-105Li+充电器线断了 应该接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2-09-10):
18650充电器,输入220v断了根线,大家帮看看应该接在什么位置,感谢了!

网友A:
初级半波整流,找一下拆机高压电容的另外一个脚就是了 一般板子另一面有丝印的,不过这个玩意建议不要用了,太垃圾了,小心电池炸了

网友:
1楼说了,联系楼主慎用!随便买点4056/4057/5000模块都比这个好!楼主如果一定要用,建议把输出端电压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半波整流,找一下拆机高压电容的另外一个脚就是了 一般板子另一面有丝印的,不过这个玩意建议不要用了 ...

谢谢了,麻烦帮看看,哪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