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mate8 DIY电池

楼主(2022-09-10):
老八电池坏了,平时用来做远程摄像头,需要一直通电,买了一个18650改装了一下,这下再也不担心电池鼓包了。

网友A:
手机如何改远程摄像头的呢?能否来个教程类的呢?先谢了。

网友:
后盖你砸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如何改远程摄像头的呢?能否来个教程类的呢?先谢了。

有软件,还可以设置开机自启,不要屏幕?软件名我忘了

网友:
间厕所感应灯拆解更换充电TYPE-C口

网友:
后盖呢?你打算就这样裸着屁股上街?

网友B:
注意你18650电池要4.4v的。别冲炸了

网友:
这一节容量最多也就支持一天吧,得24小时充着电才行。

网友:
感觉可以用旧手机做个监控摄像头,下载个监控软件

网友:
厉害,手机用18650

网友:
不用防水盒做个外壳吗?

网友:
不要后盖就装一排呀

网友:
弄的啥监控 我也想弄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你18650电池要4.4v的。别冲炸了

外挂充电就行,还能降低手机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如何改远程摄像头的呢?能否来个教程类的呢?先谢了。

“掌上看家”

网友:
求分享监控APK工具——这个工具要收费吗,还是免费的?

网友:
最好DC直供电最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你18650电池要4.4v的。别冲炸了

以前的手机电池好改,4.2V电池都是可以通用的,甚至可以使用大单体。但是,电压高的电池就很少见了,有4.35V的18650但是没有4.35V大单体(?),现在的4.4V和4.45V就更难找大型电池了

网友:
坛友说得对,充电终止电压是个大问题,换个高压聚合物电池比18650要好。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有点肆意妄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