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中秋做个灯

楼主(2022-09-10):
一直想做个LED灯,一直只在脑子里构思,从去年初开始虽然也一直在收集储备材料,但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样子,终于在前前后后修修改改修改了不下十次,觉得是时候了,可以实现基本能用了,于是就在今天中秋把它完善了出来。
在构思过程中也参考了不少本论坛的文章和构思。两并0.5欧姆采样恒流,按实际功率2.1瓦的65%来使用,实测76%的降压效率。只用了剪刀和指甲剪和易拉罐还有双面胶实现了外壳,技术不行,丑得一B,请诸位莫笑。

网友A:
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大

对于兴趣来说毫无意义;
对于我来说意义的话,找找还是有的,但不太大

1. 随时带,30V以下的电源随便接。
2. 第一次徒手实现外壳的由0到1制作,虽然很丑。
3. 实践了对 led 的控制理论和对 led 特性有了具体而感性的认识。
4. 实践了对 dcdc 修改参数,并增进了对开关电源稳压恒流的认识。
就先写这几点吧

网友B:
usb 5V升压点亮LED。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C:
从菜鸟到高手到第一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兴趣来说毫无意义;
对于我来说意义的话,找找还是有的,但不太大

以前我也喜欢做LED灯那时特别想做一个体积小,充电快,效率高,续航长的灯,亮度不需要很高,大概是钥匙扣手电筒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也喜欢做LED灯那时特别想做一个体积小,充电快,效率高,续航长的灯,亮度不需要很高,大概 ...

充电快并体积小与续航似乎是对矛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5V升压点亮LED。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对,那就多上论坛找点东西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菜鸟到高手到第一步

已经在这个 第一步 上踏步多年了

网友:
有行动已经很好了!比我优秀!

网友E:
装一个散光面板,发出的光线会更加柔和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一个散光面板,发出的光线会更加柔和一些。

散光板也不容易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