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洛达1562A蓝牙耳机正常使用电流多大

楼主(2022-09-10):
买了个1562A的蓝牙耳机,单耳机续航只有两个小时,想问下1562A的正常使用电流多大。
我实测6-8ma跳动

楼主:
换了个30ma的电池明天试一下,续航多长时间

网友:
你测出来最大电流是8毫安,你用的时候只能用2小时,8x2=16,意思是你电池容量最大才16毫安,

网友:
续航多长时间

网友:
我的还行,不是这个方案。

网友:
两个小时也太短了,建议买个头大一些的蓝牙耳机,空间大了才能容纳电量更大的电池。

网友: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手机工作电流,数字表的高频干扰会影响手机不工作。可以想办法吗?精确电阻并联电容测可以吗

网友:
买的便宜货吧,用的软包电池。 正常纽扣电池可以听6小时

网友:
不一定是1562A  其它便宜型号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