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2905 (125mm角磨机)怎么用100mm的切割片

楼主(2022-09-10):
请问大有2905怎么用100mm的切割片?有个2903,封控期间屯了一推100切磨片准备自力更生(吃灰),但是感觉9000转太快了,准备入个2905可调速3500-9000,但是是125型的,不想入125切割片了。就想请问两条,125转100安全吗?怎么转?

网友:
大材小用,想不安全都难

网友:
找合适的压板

网友:
直接就能用

网友:
这个还用问嘛!125的可以直接用125以下的

网友:
我的2903改了内压板,上车床来了一刀

网友:
压板不一样?

网友:
人家都是小机器设法改用大切片,没见大机器改用小切片的,所以淘宝有大批的100角磨机转125切片的压板卖,没有125转100切片的压板,只有自己用车床车一刀,把22mm车到16mm用了。其实即使把125切片换100的,也提高不了安全度,小切片的线速度也要比你跑的速度快几倍。按操作规程用就安全,不按操作规程就不安全,所以125改100没好处,反而降低了工作效率,不应该改。

网友A:
那些可以调速的角磨机,降速目的也不是为了提高安全度用的,而是为了满足其它用途,比如在油漆面或塑料面抛光,速度太高会导致温度升高而烫坏漆面或塑料面,此时就需要采用较低的转速来进行抛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可以调速的角磨机,降速目的也不是为了提高安全度用的,而是为了满足其它用途,比如在油漆面或塑料面抛 ...

说的很对,角磨机切割需要移动作业锂电的,其实抛光机多数用的220V的,2903的切割片一般买110或105直径的,当砂轮片磨损到9厘米直径基本只能换新的了。2905的125的可以切割的范围更大,砂轮片估计也能磨损到9厘米才换,可用的时间更长。

网友:
机器转速吓人不吓人其实和转速没啥关系,只要设计优良动平衡好,角磨机1.5万转声音也很柔和的,我手头有个松下吸尘器,据说电机10万转,声音也很柔和。我有三个角磨机,一个老的日立的,由于旧了,轴承和轴有旷量,1万多转声音很不好听,一个刚买的大艺220V的,声音很不错,1万多转切割有效率,一个2903也不错,移动很方便,并没觉得9000转有问题,现在的切割片带网的,很安全的,

网友(2025-06-17):
重要的是你要考虑切割片的线速度,转速范围内是否对应切割片线速度。剩下就是有足够的扭矩输出,满足这两样都是安全的。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切割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