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插线排

楼主(2022-09-10):
  拆个插线排,拆完直接丢垃圾桶
正面

背面

有点微吸

里面生锈了,线也很细

面板太软了,丢垃圾桶了

网友:
扔了吧,这种不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是老版,已经明令禁止生产,使用一定要小心,扔掉最保险。

网友:
这线看起来好细。。。

网友:
已经明令禁止生产

网友A:
触片长锈不能用了,或者有其他烂了塑料外壳,把里面的铜触片换过去。

网友:
干脆损坏,丢弃,免得别人继续用

网友:
质量太差,确实该仍了。

网友:
这种插排可以借鉴的地方是陶瓷座子,耐热、不燃,除此之外都是垃圾!

网友:
全铁插座还是第一次见,这就是电气火灾的元凶,太丧良心了,唉,也没人管

网友B:
做个路由器低功耗地方还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片长锈不能用了,或者有其他烂了塑料外壳,把里面的铜触片换过去。 ...

懒得搞了直接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路由器低功耗地方还是可以用

就怕家人不懂拿去插别的

网友:
纯铁质的,耐高温。

网友:
垃圾,该扔,要不闹心。

网友:
好家伙,地线都没有接,要是电器漏电就完蛋了

网友:
拉圾级的,扔得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