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48V-59V 4.8A的电动车充电器,能改电压电流吗?

楼主(2022-09-10):
48V-59V 4.8A的电动车充电器,能改电压电流吗?
两个芯片分别是初级UTC3842D ,次级WK200 ,这个找不到资料,应该是厂家自己打的型号吧
,问下,这个充电器可以改成可调电源吗,或者改成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作一些调整,可参考3842开关电源相关知识。

网友B:
买过一个翻新锂电48v充电器,里面竟然是西普尔48v铅酸充电器的电路板就改了光耦的电阻变成了54.6v

网友C:
WK200有没有可能是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作一些调整,可参考3842开关电源相关知识。

我找找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一个翻新锂电48v充电器,里面竟然是西普尔48v铅酸充电器的电路板就改了光耦的电阻变成了54.6v ...

西普尔还是挺靠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WK200有没有可能是定时

有可能,会不会是运放呢

网友:
这种反激的超过100W的基本没必要再利用,建议直接丢垃圾桶

网友:
各位高手请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需要技术啊

网友:
这芯片怎么现在又热起来了。

网友:
论坛里有,你搜一下

网友:
西普尔还是挺靠谱

网友:
等高手出招

网友:
电流不用调整。只要调电压就行了。都改好几个了

网友:
没折腾的必要了,练手还行

网友:
铅酸改得去掉浮充电路不

网友:
高手来回答

网友:
没有改的价值

网友:
可以改,功率不大,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