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BOXONE HDMI输出黑屏的一种可能的临时性解决办法,不拆机

楼主(2022-09-10):
上一代的XBOXONE,包括厚机和新的S版的报机,主板的DP转HDMI的时序芯片貌似坏的很多,比如我这台,网上也看到过很多老外修这个芯片的视频,都是拆换芯片,但是这个芯片挺贵的,而且是QFN封装的,不好焊,焊坏了的话也是一笔挺大的损失,而且拆机对一般坛友来说也不是件特别轻松的事。

重点来了,这颗芯片可能没有完全损坏,只是一半损坏,它的HDMI输出功能可能损坏了,但是DVI输出的功能可能还没损坏,所以只要你切换到DVI模式就可能可以继续用而不用更换芯片,我的这台就是这样,已经稳定运行好几年了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虽然说了是临时性解决办法但是貌似还是很稳定的。

但是这个方法有个前提,你必须要有一台真正支持DVI的显示器(电视一般不可能有支持DVI的),这个真正支持不是说有个DVI接口就是支持了,你要确定它支持才行,有些带DVI接口的显示器其实是不支持DVI只支持HDMI的,虽然接口可以转接(关于这里面的区别我发过一篇简短的帖子,详细的分析下次发长贴),所以你得自己测试或者拆开看显示器的主控,或者看显示器主控板的DVI接口附近有没有一个24芯片,有的话一般就是支持DVI模式的。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拿XBOX来试。

所以如果你要尝试,那么步骤是这样的,选一台带DVI接口的显示器,然后用HDMI转DVI的转接头或者转接线连接XBOXONE,然后把XBOXONE恢复初始显示模式,方法是拔掉xbox的电源插头30秒,按住开机键和出仓键不放直到听到提示音松手,这样xbox就会恢复到480p显示模式,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显示器是真的支持DVI模式的话那就应该已经可以看到画面了,如果还是黑屏,那要么是你的显示器不支持真DVI模式,要么就是时序芯片彻底坏了。

如果这时候你可以看到画面,那就已经成功了,直接到设置里调整好分辨率就可以了,记住别动显示模式设置,否则会再黑屏,如果显示模式不是DVI模式是自动的,把它改成DVI模式更保险一点。

注意,由于你的XBOX现在是在DVI模式,所以可能不管你的显示器有没有自带音响都是没有声音的,你可以用主机上的光纤或者用遥控上的耳机输出声音,但是不能用HDMI分离器之类的东西输出声音。我自己用的是光纤转蓝牙,然后用蓝牙音箱播放声音,很方便。

另外我没有测试过市面上的DVI转HDMI,不确定这个行不行,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A:
上一代和这一代的游戏是通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代和这一代的游戏是通用的吧

一般向下兼容,向上不一定

网友B(2022-11-14):
我的XBOX Series X,后面除了电源插座,就只有一个HDMI,一个网口和两个USB接口了。哦对,还有一个外置专用SSD插座。
看来相比上一代,新一代XBOX简化了,音频接口啥的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XBOX Series X,后面除了电源插座,就只有一个HDMI,一个网口和两个USB接口了。哦对,还有一个外置专用 ...

一代比一代简化,第一代的时候还有肯奶之类的接口,后来都精简没了,不过也确实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