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中秋节没啥好拆的,拆一个卡纳米2.5W尖尾LED灯泡

楼主(2022-09-10):
中秋节没啥好拆的,拆一个卡纳米2.5W尖尾LED灯泡

网友:
已经黑了的不是击穿了,应该是烧断了,如果击穿不影响其他LED发光的。

网友:
看着应该是阻容的

网友:
至少是有电容的,现在的连阻容都不是了

网友:
这个是阻容的

网友:
这种应该可以使用的时间长些吧

网友:
3000K,比6000K好。

楼主:
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大

网友:
阻容分压放在厕所上,简单耐用。黑点灯珠替换后能继续用。

网友:
用二极管是正确的,我只是奇怪没有用四个作为桥式整流,用了两个是怎么用的,难道是一个整流,一个反向保护?

网友:
“纳米”还有咱没听说的“卡”类型?不过那个猪肝电容倒是挺胖乎。

网友:
阻容的灯泡,还可以吧。

网友:
中国特色的普遍结构

网友:
驱动差点意思,看到铝板,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