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温湿度计也改8025

楼主(2022-09-10):
买的这个温湿度计带时钟,时钟走时误差太大,没法用。用途就是看温度和湿度,时钟功能就当不存在。看到坛里改8025火热,也凑个热闹。
按教程剪脚焊接,晶振已剪掉,电容忘了去掉了。

装电池,调时间,比电波钟晚8秒左右。过几天再对比下,看看精度如何。

楼主:
温度差别大是因为刚焊接完,温度还没降下来。

网友:
用几天看看,误差多少。这芯片怎么现在又热起来了。

网友:
每天都有8025新玩法

网友A:
晶振电容没取掉,看看过两天精度如何,估计还得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电容没取掉,看看过两天精度如何,估计还得拆电容。

到现在6个小时,不差1秒,应该不用去掉了。

网友:
很不错,又可以多用几年了

网友:
8025新玩法

网友:
88025确实非常准时

网友:
这芯片怎么现在又热起来了。

网友:
8025什么都可以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现在6个小时,不差1秒,应该不用去掉了。

8025输出是方波,加电容会增加输出负担,应该不影响频率

网友B:
8025为啥不放在板子旁的空白区域?引线也能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25为啥不放在板子旁的空白区域?引线也能短点。

放到空白区域更好些,没规划好,不过这样放离电源近些。

网友:
这个可以改,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
8025的销量激增。

网友C:
听说8025就用里面的晶振,有没有便宜又准的晶振,直接换晶振比8025好

网友:
又成功火了一把

网友:
8025热度不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8025就用里面的晶振,有没有便宜又准的晶振,直接换晶振比8025好

你买一个8025,把你里面的晶振拆出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