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无名无人机摄像机

楼主(2022-09-10):
朋友的无人机,摔的没有形象了,但摄像机还没有坏,插的TF内存卡还有拍摄的图像和照片,拆开摄像机看一下,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其它作用!

第一次接触无人机摄像机,没有更多经验,直接上图,不解释。

网友:
做工有点粗糙

网友:
为什么有点感觉质量不咋滴?

网友A:
肉不少,复杂的很

网友B:
四根线,可以接USB数据线,当做手机外接摄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根线,可以接USB数据线,当做手机外接摄像机

有可能本来就是USB摄像头。

网友:
本来就是USB摄像头。

网友:
就是一个插卡摄像头(跟行车记录仪的差不多),完全可以当做行车记录仪或监控摄像头使用,也可能有USB功能,没有无线传输功能。

网友:
接线定义找对后,应该可以当USB网络摄像头,存储卡记录视频。

网友:
看大小应该是玩家级别

网友:
720p
avi帧内压缩格式
红黑接1s锂电然后黄白线应该一个录像一个拍照,低电平或者高电平有效要自己试

网友:
估计属于无人玩具机级别吧

网友:
百元无人机的摄像头,谢谢分享

网友:
跟记录仪的头差不多,不是很清晰

网友:
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不知道拍摄的清晰度和流畅度如何?

楼主:
肯定不是千元以上级别的产品,但是可以拍照和录像。

网友:
超级简单的工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肉不少,复杂的很

就是的,元件资料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