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罗技蓝牙耳机无法进入配对状态

楼主(2022-09-10):
一个罗技的耳机,蓝牙、2.4G双模的,现在2.4G模式下工作正常,蓝牙模式下通过按住配对按键无法进入配对状态,拆开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结果

现已确定配对按键正常,并且按键到主控的线路正常,没思路了,请路过的朋友指点一二
蓝牙主控CSR57F68

反面的这个应该是负责2.4G的

左上角挨着充电口的就是配对按键,实测接触良好

干脆拆掉按键,直接短路也不行。实测中间脚有1.8V电压,按键导通后通过一个10K电阻通往主控,线路也无异常

主控刮开的引脚通往配对按键

难道是主控挂了还是固件坏了,反正我是没有办法修下去了

网友A:
我家昨天也碰到一个求助的,但我怀疑他不会配对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昨天也碰到一个求助的,但我怀疑他不会配对造成的。

我也不会啊

网友:
真高级 东东。

网友B:
就只是普通蓝牙模块,哪来的2.4G双模。蓝牙也是2.4G频率,长按按键就是进入配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只是普通蓝牙模块,哪来的2.4G双模。蓝牙也是2.4G频率,长按按键就是进入配对模式 ...

确实是双模的,有一个配套的USB接收器,插到电脑上无需配对就能用

网友:
有思路也几乎修不了,主控内有程序,你难弄到替换,
珍惜的话,只能找罗技维修。

好奇2.4G是干嘛用的?
像蓝牙一样连接功能,让耳机听到音频?
有这个无线的2.4G音频协议?罗技独家技术?

既然2.4G能正常使用,蓝牙不用就不用了,懒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