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20 128G SSD固态卡死 主控SM2258xt颗粒PFG29-6教程

楼主(2022-09-10):
故障现象:连接此硬盘后电脑就会卡死,拔掉重新连接概率性显示盘符,显示了之后也不能正常操作,一点击打开电脑就卡死。
解决过程介绍:1.下载了很多款量产工具,都不能开卡成功,报错检测不到颗粒,或者直接报错不支持此次颗粒,点击自动识别,就报错硬盘没连接或不支持该颗粒之类的;
                    2.在B站上面看了很多教程,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于是根据主控与存储颗粒的型号在数码之家看到了与我固态类似的开卡过程;废话不多说下面进行开卡过程说明:
一、先给大家献上量产工具软件,先给一张版本图片,后面在给下载包。
软件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tOhwA9J80UTv2is2_Ch8w
提取码:2022
二、固态外壳展示,加上拆开固态查看里面的主控为:SM2258XT,内存颗粒为:PFG29-6 AL,总共8颗
三、根据看别人大佬的开卡教程,得知,要开卡需要先找到可以ROM的两个焊点,由于我这块主板上没有标明,哪两个点是ROM点,所以只能一个一个试试才知道,方法是用
金属镊子板子上的那一排10个焊孔两两短接,然后再用硬盘转USB的转接线与电脑USB孔连上,当看到主板上的两个指示灯都亮起的时候,就可以右键电脑,选择管理,打开
磁盘管理,如果里面显示有1G的盘,说明已经连接成功,如图所示:
四、查看到所连接的1G盘后,先别取掉镊子,先在量产工具打开后点击Scan Driver后,等软件识别了硬盘后,就可以把短接镊子取掉,然后进行第二项Parameter进行参数编辑
,点开后需要点击Edit config,输入两个空格,就可以进行参数设置,各项参数如下图所示即可:
由于我的已经刷好,所以显示出来不是1G而是正常容量。
五、参数设置好后,点击软件第一项Test,在点击软件右边的Start即可开到进度条跑,当出现下面的图标变成○,就说明已经刷成功了。这时即可关闭软件,去可以右键电脑,选择管理,打开
磁盘管理,进行硬盘的新加卷操作了。
六、新加卷完毕后,经USB测试,拷贝东西的速度在35MB/s,速度稳定。由于电脑是USB2.0接口,说明速度也算正常。

网友A:
给刚开卡入门的新手是一个不错的教程 这种非常好开

网友:
金泰克的盘子还行,值得一救。

网友:
我也是金泰克的盘,收藏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刚开卡入门的新手是一个不错的教程 这种非常好开

是的,这个唯一一点不好弄的是,ROM没有标识出来。要试试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好几块金泰克的盘

网友(2022-11-01):
没有 Q0605的固件,操作完成 最后一步不能实现。X

网友:
应该是有坏快,我的也这个型号反复掉固件。最好是做个rdt测试,不然还会掉固件。

网友(2023-02-06):
金泰克120  不能格式化  不能写入  只能读取   用楼主的办法   硬盘已恢复正常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