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熊猫3259HDEOC高清晰度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

楼主(2022-09-10):
坛友们中秋快乐!同事从出租房清出来不要的,送给我玩。拿回家试试,发现是坏的,不开机。正好这几天放假,拆开修修看。

单独给电源通电,输出5V正常

拆机

从左到右,分别是5V转1.35V(MP1484),1117(3.3V转1.5V),好像丝印CU5KA(5V转3.3V)

一开始查,发现1117输入短路,结果想先撬起一个脚再量是元件本身坏,还是其他电路问题

结果差点把1117撬坏

因为MP1484也没输出,怀疑坏了,从废板上拆个MP1410

发现他们引脚相同,只是输出电流不一样MP1484是3A,MP1410是2A

代换后发现还是没输出,后来检查才发现是7脚使能问题,此信号要等其他电路工作才有,我用起子短接7脚和2脚,可以使芯片工作,这个使能信号具体来自于哪里没检查,估计是3.3V这边。原来的MP1484没有坏,走了弯路,害得我又把MP1484还原。

最后发下是5V转3.3V芯片短路所致

找了一个1084-3.3V装上去实验

故障排除

5V转3.3V正常

3.3V转1.5V正常

5V转1.35V正常,但这个电压数值感觉怪怪的,是不是什么1.05V之类的呢,怎么是1.35这样的数值

整机功耗10.6W

用了一会,发现1084还是挺热的,决定加个散热片,想了半天方法,才把1084固定住

用油性胶把散热片黏在底壳

用引线连接1084

通电后,散热片基本没啥温度

网友:
散热片躺着不是更好吗

网友A:
楼主是南京人吧

网友:
发热就是输出的电流小了

网友:
这样也行的?

网友:
看起来挺山的

网友:
好多集成块

网友:
起死回生,妙手神医

网友:
太厉害了,动手强  技术领先

网友:
伟云兄修个这玩意儿还不是手拿把攥~

网友:
质量不错,估计有70%的功能用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南京人吧

拆这个  肯定不是山顶洞人

网友:
修好了不交月租也看不成吧

网友:
不错 这个还是带HDMI的

网友:
如果把稳压块想办法安装在壳子底部的铁皮上,连散热器也省了。

网友:
用料挺实在的

网友:
老物件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是卫星锅用的吗

网友:
5v ,3.3v v, 1.5v, 1.35v ,这么复杂的供电?相差0.15v ,不能两组并一组